求助rx580 3.3对地只有100左右,这是第三张这样的了.

楼主(2024-11-26):
0.9v供电摘了也不变。还是100

网友:
有没有老师,求助

网友:
正常阻值

网友A:
阻值算是在正常范围内

网友:
一般的都得300多不是 老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阻值算是在正常范围内

感谢老师  我以为 测300才算正常  很多都在这个数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 老师  pgood 被拉低  切断显存那边的en  还是低 核心供电只有0.4  有两张这个样子的  主要查查哪里   不胜感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阻值算是在正常范围内

还有个问题 老师  pgood 被拉低  切断显存那边的en  还是低 核心供电只有0.4  有两张这个样子的  主要查查哪里   不胜感激

网友:
pgood 应该在2.6 7的样子 现在只有1.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