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碰到这种驱动板烧小黑六角管有没有什么改良方案。

楼主(2024-11-27):
我每次换单独的芯片,JW50335 我都不会好。有没有其他改模块什么的方案?
最关键是每次要去发货有点麻烦,我想有配件的话当场能修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难道是我买到的是假芯片吗?还是搞错了型号
芯片
App
驱动

网友:
平时备多这块驱动板,很多都通用的

网友:
是的,大部分换了6脚芯片也不会好。因为其它还有坏的

网友:
直接用DC-DC 12V转5V小板代替,某宝上2.5元一片最大3A负载,稳定高效,我换过很多从来没有返修的

网友:
可能是后级负载有短路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