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550M-PLUS内存CPU显卡debug灯来回亮,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

楼主(2024-11-27):
前面是可以点亮的,内存,CPU,显卡都是没问题的,现在就是3个debug灯来回亮进不到BIOS界面,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?

网友A:
建议到维修店花钱维修。

网友B:
重新刷BIOS文件试试,先软后硬,还是不行,就有可以是硬件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到维修店花钱维修。

维修店大多数建议换主板,真正懂维修的店不好找,也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新刷BIOS文件试试,先软后硬,还是不行,就有可以是硬件问题了。

刷过最新BIOS了,可能是硬件问题,就是上来问问看有没有大佬维修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没有的话就当料板卖了

网友A:
那就换板,不是人家不懂,只是维修成本高,有可能和二手主板价格差不多或者还高,客户接受不了的。还有你也别指望别人教你修板,别人也是根据同行给出的条件指点一下,看你的表达就知道不是维修人员而是想省钱自己修的小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换板,不是人家不懂,只是维修成本高,有可能和二手主板价格差不多或者还高,客户接受不了的。还有你也 ...

是的呢,毕竟这块板子也不是很贵,自己有点这方面的爱好,自己能折腾好最好,有种成就感,搞不好就换板呗

网友C:
看诊断卡上的代码,从提供的症状来看,是反复重启,先排除时钟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诊断卡上的代码,从提供的症状来看,是反复重启,先排除时钟电路有问题。

谢谢老乡的指导,主板的供电是正常的,时钟有0.4V的电压,复位有3.3V,我怀疑是检测部分有问题,就是不知道从哪查起了,业余选手

网友:
先换电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