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1020打印机卡纸,坐等大佬指导!

楼主(2024-11-27):
HP1020打印机卡纸,目前已更换搓纸轮和进纸传感器,问题依旧,坐等大佬解答……

网友A:
进纸继电器上的海绵清干净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纸继电器上的海绵清干净就行

感谢大佬,果然是它的问题,已经完美修复!!!

网友:
果然是大佬级

网友B:
这是1020 M1005   CP1025   176T通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1020 M1005   CP1025   176T通病!

很好,小白表示学到了~!

网友C:
这种听声音很好判断的。他会不停的搓纸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听声音很好判断的。他会不停的搓纸上去。

我这次表现是每次都拖半张……

网友D:
我的经验是把海绵弄干净后在线圈中间的铁柱上点上有点704硅胶,等24小时固化后用小刀修整为吸合时有1mm间距。不处理的话线圈中间铁柱有剩磁也会引起分离不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经验是把海绵弄干净后在线圈中间的铁柱上点上有点704硅胶,等24小时固化后用小刀修整为吸合时有1mm间距 ...

嗯嗯,我直接换海绵,快递箱了多的是

网友E:
         虽说清理干净可以解决问题,但个人觉的还是加点软一些的垫子为好,一来起到缓冲作用,二来可以消除吸合产生声音!

网友F:
这好像是HP系列的通病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虽说清理干净可以解决问题,但个人觉的还是加点软一些的垫子为好,一来起到缓冲作用,二来可以消 ...

对,我就剪了块海绵贴回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好像是HP系列的通病了吧

好吧,至少我是第一次遇到

网友G:
离合器的问题,清理一下 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离合器的问题,清理一下 就可以了

已处理好了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