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点亮,可以打驱动,不能扫显存?

楼主(2024-11-27):
甜甜圈花屏,鲁大师能过,偶尔会卡死。玩小游戏没问题,但是用集显扫显存扫不了。独显全部报错。什么情况?

换独显扫输nb直接黑

网友:
花屏问题多数是显存的问题,再就是供电问题。

网友A:
这是什么型号的卡?看图片,-short这个命令不对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型号的卡?看图片,-short这个命令不对啊

1060,集显下进的1060目录,用的nb命令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060,集显下进的1060目录,用的nb命令

改为“-mfg"试下

网友:
./mods gputest.js -mfg -skip_rm_state_init -notest
./mats -3d_card -e 12
./mats -n 1 -e 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