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b360小雕主板

楼主(2024-11-27):
大佬们,这个板子有时候放点完能开机,能进bios和pe,但是有时候进去了过一小会就会卡死,重启就进不去了,一直cpu灯和内存灯轮流闪然后重启,放电完又可以进。
还有能进bios的时候换一根内存也会这样出错,bios主副都刷过,这样的问题该从哪里修呢,放电完全部电压都正常。

网友:
一开始我觉得是内存问题,可是转头一想,为什么进bios或者系统了会卡死呢?这方面是哪里出了问题呢

网友:
卡死的时候测各个电压、信号,与正常的时候各个电压、信号作比较,这是我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找个好板子对比各个阻值电压,必要的时候对某些元件交叉代换,这是我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楼上给你建议都不错,这是我的维修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