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铭瑄 MS-A68GL 全固版 M.3BIOS芯片型号

楼主(2024-11-27):
求铭瑄 MS-A68GL 全固版 M.3  BIOS芯片型号

网友:
哪位大神知道该芯片型号,请告诉一声,非常谢谢

网友A:
通常只要电压容量一致通用的

网友:
收的一块坏板,原来4M的主板BIOS没了。改造:W25Q64-DIP8直插,刷M2的BIOS,开机进入WIN10安装M2板的驱动完美搞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常只要电压容量一致通用的

谢谢论坛热心朋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