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4T硬盘 无法初始化 如何修

楼主(2024-11-27):
希捷4T硬盘无法初始化,初始化I/0错误 。容量是0,用WINhex可以看到硬盘,但是打不天。下了一个F3工具,但是不知道电脑如何联硬盘。

网友:
我买了一块同样型号的电路板,看看换电路板可以可以

网友:
有没有懂的呀,更换电路板也不行。一样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能理解楼主的心情,再等等看,应该有救世主

网友A:
固件问题,清媒体缓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固件问题,清媒体缓存

用什么软件写固件。如何清媒体缓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什么软件写固件。如何清媒体缓存。

感觉好像开公司创业,一开始是A问题,研究A问题的过程中又冒出来B问题,C问题,D问题,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,然后公司就黄了

网友:
这种叫固件门,要用超级终端去清表

网友:
个人爱好,竭尽所能解决生活中遇见的问题,其实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让物尽其用,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想让它恢复功能,没有使用价值的也会想方设法的变废为宝,发挥其最后的一点做用。两个硬盘好好的,就是不能用,虽然我现在也不用这个硬盘,但是坏的就想修好。

网友:
首先要有根指令线,三角板要先解固件锁,不解锁好像就只有winfof跑下自校了

网友C:
的 Bin文件。 这个通常 firmware_ps3111 或 群联 PS3111 SSD MP Tool 包里的bin 文件夹下,如果你找到的版本比较老,可能型号不全,于是我有找到一个超全的工具包 http://am.adianshi.com:6805/%E5%BC%80%E5%8D%A1%E8%BD%AF%E4%BB%B6/%E7%BE%A4%E8%81%94PS3111/PS3111%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的 Bin文件。 这个通常 firmware_ps3111 或 群联 PS3111 SSD MP Tool 包里的bin 文件夹下,如果你找到的版 ...

http://am.adianshi.com:6805/%E5%BC%80%E5%8D%A1%E8%BD%AF%E4%BB%B6/%E7%BE%A4%E8%81%94PS3111/PS3111%2
这是一个什么地址,在我电脑上打不开

网友:
你要修这个盘的代价比你买个新盘还贵

网友:
不熟悉机械硬盘,看来固态相对容易

网友:
像94家族的,盗版F3工具只支持到59家族,再者需要一个指令终端

网友:
用winfof跑自校吧

网友:
有块西数也一样 不过设备-磁盘 哪里还是显示无法识别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