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问题

楼主(2024-11-27):
目前是测不到波形,按auto也没用,偶尔能测到。但是把探笔挂在示波器的测试点上波形很完美。这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:
探笔挂在示波器的测试点上波形很完美 ,说明示波器没大问题应该是设置问题,可以复位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设置问题,看一下触发电平或者触发类型,有很多因素影响波形显示

网友:
有可能是所测信号的频率超过示波器带宽太多。

网友(2025-01-05):
是不是信号源有问题

网友:
看看表笔与示波器是否接触良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