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560M-HDV-A 5VDUAL 没有怎么修呢?

楼主(2024-11-27):
如题,强开在ATX可以测到5V,经过电容之后就测不出5V和5VDUAL了,不知道怎么修,没有图纸,只有点位图

网友:
根据点位反画图,搞1-2小时,画出来就懂了

网友:
新款机子没有原理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要正常触发才会出的,强开不会出。先修触发开机再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正常触发才会出的,强开不会出。先修触发开机再说

5vdual 不是待机电压吗?不是5V

网友:
按点位挨个查,估计有一个电阻或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vdual 不是待机电压吗?不是5V

是有5vsb转换,开机后有5v转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5vdual 不是待机电压吗?不是5V

看来下是2路控制是待机就有电压 图纸上看是u3043的6脚低电平控制产生测下u3043的2脚是不是5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看来下是2路控制是待机就有电压 图纸上看是u3043的6脚低电平控制产生测下u3043的2脚是不是5v

谢谢老哥 我试试 回头再给你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谢谢老哥 我试试 回头再给你回

2脚和6脚都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脚和6脚都没有电压

看下2脚有没有短路 2脚是通过r19电阻由5vsb上拉的  5vsb现在正常不正常? 6脚也是5vsb上拉的 都没有电压是不是5vsb没有产生 如果5vsb正常的话直接换u3043

网友:
小白才会短接绿线,检查完ATX的12 3.3 5对地阻值,修主板从待机开始,查ps-on上面有没3.3v 或者5v,华硕的待机正常标志是LED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