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问个后盖除胶问题

楼主(2024-11-28):
这种后盖的边胶咋除,加酒精直接把摄像头防尘圈泡烂了

网友:
小白一个,到处看看学习学习!谢谢

网友:
除胶工具。

网友:
打磨刷买了一样,要打很久壳又容易掉漆,还有其他选择没?

网友:
一点一点洗,不要整个泡,

网友:
风枪或者吹风机稍微加热,用镊子夹个头慢慢卷起来

网友:
防不防尘管他呢,泡胀了盖回去一样用。除胶就用卷胶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