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6不开机维修,误判通病导致走了弯路

楼主(2024-11-28):
  同行那里接到的A1706,症状是能触发不开机,板号是820-00923-A

  插电先看电流,因为这台电脑可以正常充电,所以我是去掉电池看的电流,电流可以跑到0.1-0.2,然后会掉到0.07后稳定,不会自动重启上电,看电流应该是已经升压,插上Type-C转接小板测量确实已经升压到20V

  因为既能充电也能升压,一开始就没往别处考虑,怀疑是哪个芯片不良或哪里信号出了问题,找到时序图跟着查

  测量到PP1V8_SUS发现,作为供电的PP3V3_S5和开启信号PM_SLP_SUS_L都正常,但PP1V8_SUS却没有正常产生,而芯片U7800后续所有的电压产生基本都依赖PP1V8_SUS的PG好信号P1V8SUS_PGOOD

  然后测了测PP1V8的阻值都很正常,反馈电阻也很正常(此处发现了上家更换电阻的痕迹,如果我这是多想想多测测,可能就不会走弯路了),然后查到A1706确实有大量U7800不良的通病,所以直接淘宝订了两颗回来

  更换上涛声依旧,两颗都糟蹋了结果也一样,麻了,怀疑买来的芯片是不是有问题,修同行的机器本身利润不高,又不想白搭芯片,继续查,找来论坛大佬们分享的阻值图电压图一一测量,然后发现PP1V2_S3居然短路!

  烧机发现是C1065这颗电容短路,升压和充电都正常,又有通病在前,我是真没想到内存供电会短路,看图纸这是一颗0402、2.5v、20uf的电容

  料板上找一颗换上,插电,电流自动跑上去,至此维修结束,总结,先打阻值!先打阻值!先打阻值!

网友:
这也算是老师傅通病了,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:
修苹果主板的大神

网友(2025-01-09):
恩,收藏了,后期有空看。。。

网友(2025-02-21):
走过的每一条路,都会让你走的更顺,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