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HINKPAD P43S 怪问题

楼主(2024-11-28):
联想 THINKPAD P43S   独显I7 8代 板号为NM-B901  不触发,待机裸板为0.029  待机有3和5V,按开并没有反应,
后以为是BIOS问题,直接下载一个刷了U2101 结果能上电,以为就是BIOS问题,接屏也能显示。等一会再试,又是这样,以为是没有吹好,之后再用风枪吹一次结果又正常,结果还是打脸了。后经过多次发现,只要风枪吹这附近元件,板这地方一受热,就能正常上电,结果用铬铁先大面积把每个元件受热, 经过多次尝试,后锁定了这两个元件,用烙铁去受热Q4101 这个元件就正常,以为是他的问题,结果对比能上电和不上电差不多,只不过能上电待机电流为0.016 不正常为0.029这样,结果拆掉他,不上,也是冷机没有反应  看图纸感觉也这附近元件也没有和上电有关系,怎么就这样呢  后又拆掉Q4103 拆时候这个元件吹飞了,但也不影响上电,冷机一样这样,这种情况真不知道如何去修了 ,这个地方背面也没有什么元件,只有一个 这几个电容也单 独用烙铁受热也不行,但用风枪吹热,板一起受热也能上电。 最后附上刷机BIOS和备,图纸 t490_NM-B901_12.0.90_cor

网友:
板层断线或过孔有问题

网友:
CPU虚焊了

网友A:
我看到主板好像有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看到主板好像有腐蚀

没有腐蚀的,只不过我些电感和两个电容先换的,以为是电容问题,换后还是一样,后面才一个个元件都用铬铁加热,看看是那么元件引起

网友:
应该不是吧,那地方和CPU远得很,吹热那里,CPU都没有一点热量,加上我用铬铁加热某个元件更不会到CPU那里受热,基本上就是某个元件下面会传热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