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翻车了,原本CPU 坏的主板修的独显显存供电短路了

楼主(2024-11-28):
接到客户一片主板 ,板号如图

打值,发现CPU 供电明显异常,我的万用表显示二极体值0.0018.其它阻值无异常。CPU(8,9,10 ) 核心一般低于0.002 以下,基本报废 。
然后开始通电测试,发现没有任何待机电流。公共点没电压。保护隔离芯片为BQ24780S .

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,发现第6脚没有电压。

很多电路,设计的第6 脚,都是两个电阻,但这个设计有三个电阻位,于是我想改变电阻。

料板上找到的电阻太大了,于是放弃了,于是根据板子的颜色和板号的命名,还有电阻的大小,觉得和这个板子的保护隔离电路很像。

找到这个板子的参考电路图

仔细量了一个板子上的那个电阻,发现留在板子上的电阻是3.83k,被上家移了位置。恰好这个料板上有三个一样大小的电阻,把原来的那一个电阻也扔了。

简单补充一下24780s 检修步骤
1、28 脚VCC,
2、6 脚ACDET
3.、24 脚regn.
4、 4脚acdrv
这个是检流不存在异常的情况,如果检流有问题,第4步就不是第4步。
然后开始通电,直接大短路,电路板发出电流啸叫声。可调电源我限制了电流,

用手摸着CPU 的 晶体发烫,但公共点无明显短路。直接把CPU 供电全拆了,
电流恢复正常。

最后确定短路,是CPU 集显供电造成的,但两个管子都无明显异常。把CPU 供电电路恢复正常。通电开机

然后断电,用万用表准备量一下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。发现电流没这么多了。发现显存供电没有。
然后打阻值,发现显存居然短路了。我就通了一下电,没想到居然把显存供电击穿了,真的太倒霉了,又掉沟里了,唉。

维修就是这样,有时就会掉沟里,尽管很多人说,这是个人原因造成的,在我这里烧坏的,你要怎么说,都是大家的言论自由。好在客户是同行客户,不会要赔偿,要不然就下雨背稻草了,越修越穷了

装起来的电流,没接风扇

网友:
维修的很仔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板号:DATMADMBAC0  麻烦下次发帖第一时间写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