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 H98U的板子 保护隔离SC8886 不插电池能不能升压

楼主(2024-11-28):
RT   机器一开始SC8886坏了  机器能升压  但是不过保护隔离管子  却漏过去7V左右的电压!出阿飞到0.1XX。现在SC8886  现在不插电池不升压  插了电池 适配器还是不过保护隔离!虽然SC8886和BQ25714差不多  但是我另外一个U烧了的机器H97 BQ25714 没电池也是升压的 过保护隔离的!机器后面也不短路 强拉过去可以上电到0.1XX的 !公共点  3V 5V 等等都没测量到短路!

网友:
用TYPEC接口的就是更难修一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瑶瑶领先   不好玩

网友A:
sc8886不装电池可以正常升压,亮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c8886不装电池可以正常升压,亮机

谢谢 机器退了 搞不去了!插了电池可以升压 不插电池不能升压 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(2025-06-15):
不插电池可以升压。我修到过,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,就是要插电池才升压。

网友:
我修到过,充电芯片工作正常,不插电池可以升压的。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,要插电池才能升压。有图有真相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机器退了 搞不去了!插了电池可以升压 不插电池不能升压 不知道为什么

充电芯片工作正常是可以升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充电芯片工作正常是可以升压的

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,就要插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机器退了 搞不去了!插了电池可以升压 不插电池不能升压 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机器退了 搞不去了!插了电池可以升压 不插电池不能升压 不知道为什么

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,要插电池才能升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