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600G3 mini 不触发

楼主(2024-11-28):
    小主机是惠普600G3, 放了好久后不能开机开始折腾
    最开始现象:按开机键亮红灯风扇转,屏幕不显示,键盘大小写灯不亮
    后来刷了BIOS:插电开机不触发,偶尔插电5长2短,还是不行
    最后找了新的BIOS:刷写BIOS后 点开机键不触发,电流不动

插电后的右侧灯亮,电源处有一个灯 插电亮一下就不亮了

插电电流

点击开机键后电流拉低

这是按开机键后的情况

看看大佬们有啥建议不

BIOS芯片是 mxic mx25L12873F

网友:
刷bios之前已经触发了,查一下待机条件,查一下SLP_S4,S3有没有发出

网友:
如果SLP_S4,S3没有发出,缺少待机条件或南桥问题

网友A:
不放CPU 电流很小的  搞个U上去呢? 已经触发了  应该 产生了桥  1.05 内存  1.2V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放CPU 电流很小的  搞个U上去呢? 已经触发了  应该 产生了桥  1.05 内存  1.2V ?

放了cpu还是同样电流

网友A:
测条件呀 ,看看那些电压出不来

网友:
测量能看到的大电感,大部分没有电 只有一个有5v 一个有1v

网友:
完全没有维修电脑经验,职能求助各位大佬

网友:
圈出来的这几个电容都是导通,是不是跟cpu链接的,导通是正常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条件呀 ,看看那些电压出不来

大佬,测量放截图了

网友:
周末在线等大佬指导

网友B:
先打各点对地阻值,阻值不正常肯定出不来电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打各点对地阻值,阻值不正常肯定出不来电压

大佬这是测量的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这是测量的阻值

供电电感32K肯定不正常,应该哪里开路了,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