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山寨一体机,开机风扇转,黑屏,键盘灯大小写不亮

楼主(2024-11-28):
山寨一体机,开机风扇转,黑屏,键盘灯大小写不亮

如图,老的山寨一体机,之前正常,突然重复重启,一分钟后又重启,电源适配器发热。
然后就这样了,开机风扇转,黑屏,键盘灯大小写也不亮。

不知道啥型号。

内存金手指也仔细檫新了,故障如故。不知往哪个方向考虑故障。

网友:
主板型号查清楚了:

JW J1900T Intel J1900 Thin-ITX标准主板
http://www.nsr-cn.com/pd.jsp?id=125

网友:
检查散热系统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,不好查,先查各大电感电压,看看电压出没出全,修过CPU核心电压没出的

网友(2025-02-24):
附上高清图。
插上电源,风扇转、主板蓝色指示灯亮。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开机,待机电流0.14A,跳变到0.7A不动了。

是有短路么?看的是这个供电图纸,是直接采用的适配器输出的12V直流电。

网友:
我感觉跟我笔记本很像,我的是bios重刷好的

网友:
插上内存,插上电源,待机电流0.12A。用热成像看,电感L2/L3都很热,54度,声卡芯片再次之,其他不热。
是不是L2/L3短路了?

按电源按钮开机,电流跑到0.7A,cpu风扇转,但屏幕不亮。用热成像看,电感L2最热,57度,L3次之,声卡芯片再次之,其他不热。
对应L2/L3在图纸的第18页,与主供电芯片U17相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