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请问一下KB3936QF-A1开机流程是什么?

楼主(2024-11-28):
十前年的老掉牙的本本,今天心血来潮想试着修复它,上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,拆开测试EC供电正常,按开机键101脚有2.8V到0V电压跳变,BIOS有电压有波形,但是不确定有没有丢失程序,请教 下应该怎么进行一下步的维修,本本是宏碁acer 4560g,多谢大家帮助。

网友A:
我有整机 主板  要不要换一片  ,  ?

网友A:
你这个主板  有待机 3V 5V 吗  待机偏高不

网友:
找份电路图,按时序一步步查,应当能查出来,祝你好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主板  有待机 3V 5V 吗  待机偏高不

3.3V 待机正常,5V没有测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整机 主板  要不要换一片  ,  ?

多谢好意,我就是闲着没什么事想试自己试一下看能不能修好

网友:
好  来我教你修好 加QQ27464301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好意,我就是闲着没什么事想试自己试一下看能不能修好

多谢好意,这几天摸索的差不多了 ,等我撞到南墙了再来请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迅维网管理总则--新手必读http://www.chinafi ...

多谢

网友:
经过测试发现RT8239CZQW的17脚无5输出,9脚的3.3V只有1.08V电压, ,2脚 和4脚的低电平电压正常,14脚的LDO 5V和15脚的LDO 3.3V正常, 后面把12脚飞线到 17脚 过电感后的5V_PWR,外加一个触发电压,触一下5V_PWR就能正常启动5V输出,现在外挂一个触发电压可以正常开机,但是具体原因还没有找到 感谢论坛兄弟提供的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