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CA4DB 公共点无电

楼主(2024-11-28):
宏基CA4DB,插上可调电源,电流到0.009然后就马上掉到0.000,测试公共点没电,各大电感都没短路,充电芯片BQ24785,电源的电没过得去,ACDRV给两个放电管G极供电,测试为低电平,电放不过去,芯片供电19V正常,ACDET侦测脚电压2.57V正常,REGN稳压器输出6V正常,给ACOK分压过去ACOK应该是3.3V,实际只有1.5V左右,两个分压电阻吹下来测过都没问题,芯片也是好的,请教下大佬们会是哪里的问题呢

补充内容 (2024-12-19 09:26):
找到问题了,放电管过去的检流电阻2脚跟充电芯片之间断线了。电放过了之后,检流只有P极,N极没有,芯片认为电流过大关闭了放电

网友:
发错了,不好意思

网友A:
分压出错,拆下来测正常也是先换掉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压出错,拆下来测正常也是先换掉先

下面分压的电阻我拆了之后测上面的电阻进去是6V,出来只有一点几V,应该不是分压的问题,感觉是被其他地方拉低了

网友:
条件正常先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A:
那就看AC_IN_OC 这路还有去到哪里,还是就是芯片先换一个看年看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有短路或者为短路的地方 咨询查一下吧

网友:
往后查,看ACOK去了哪里,有可能是后级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看AC_IN_OC 这路还有去到哪里,还是就是芯片先换一个看年看

查到了CHG_LDO分压后左边到EC那一节有问题,我把R8811吹下来之后ACOK就正常了3.3V,但是还是没有ACDRV。。。

网友:
查下公共点对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面分压的电阻我拆了之后测上面的电阻进去是6V,出来只有一点几V,应该不是分压的问题,感觉是被其他地方拉低了

我的联想也是,通电是0.000,上电到0.002马上掉到0.000,就是反复跳,公共点阻值都正常,各大电感阻值也正常。热成像照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面分压的电阻我拆了之后测上面的电阻进去是6V,出来只有一点几V,应该不是分压的问题,感觉是被其他地方拉低了

公共点无19v,只有3.2v

网友:
蹲后续,最后怎么搞好的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放电管过去的检流电阻2脚跟充电芯片之间断线了。电放过了之后,检流只有P极,芯片认为电流过大关闭了放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