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k680d用适配器不超过5秒就卡死

楼主(2024-11-28):
硬盘,适配器,系统都排除过,cpu两个复合mos管换壳,旁边的固态电容以及那个蓝色的滤波电容都换过了,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。以前遇到过机械师接适配器正常,拔了就死机蓝屏,现在这个倒过来了。cpu也早就换过了,我去,实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。不会是充电芯片那边的问题吧。感觉是哪里用电池它还受得了,用适配器19v它就顶不住了。也不知道哪里了,有没有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呀

网友:
故障表现为用适配器开机,进系统几秒马上卡死,电流也会卡死。用电池正常,用电池用适配器也会马上卡死

网友A:
cpu供电芯片 电压检测电阻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芯片 电压检测电阻看一下

好的大哥 明天了查一下 感谢提供思路

网友B:
既然是适配器引起的,肯定得从适配器接口到ec、桥、查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是适配器引起的,肯定得从适配器接口到ec、桥、查起啊

可是单独用适配器进bios又是正常的,只有进系统不行

网友C:
这是疑难杂症,如果楼主解决了希望能公布 一下解决方案,确实比较特殊

网友:
接电源后,CPU和显卡会提高功耗,建议重点查CPU和显卡供电线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疑难杂症,如果楼主解决了希望能公布 一下解决方案,确实比较特殊

本来已经放弃了,听到你这么说,明天再研究研究

网友:
cpu供电主芯片分压检测电阻有问题了,正常分压后1.2v,你量下现在应该超压了

网友:
新疆的朋友,你们哪里的葡萄干能便宜包邮吗

网友:
cpu 显卡供电芯片的适配器分压 看一下 mps的主控会有电阻变质的通病,高于或者低于1.2v这个区间 就捡钱了

网友:
老厮:又可以水一期视频了,这个笔记本比我的时间还短!

网友:
W65K0 图纸

网友:
cpu供电 检测一类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