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电阻掉了一个咋办啊

楼主(2024-11-28):
电阻掉落可能会导致电路故障。建议:
  • 找到掉落的电阻,确认阻值
  • 用同等规格的新电阻焊接回原位
  • 检查焊点和周围电路是否有损坏
  • 测试主板是否正常工作
如果不确定,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处理,以避免进一步损坏。

网友:
去找图纸或者点位图,确定是多大阻值的。或者找个料板量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找电路图和点位图,确定电阻型号后去网上买

网友:
找图纸,找不到分析电路,电感的话上陀锡

网友:
大部分时候可以随便搞个

网友:
我前几天吹飞了一个电阻,不好买。阻值编号位置都知道。风枪不合适。

网友(2025-01-05):
有道理,学习了

网友:
电阻掉落可能会导致电路故障。建议:
找到掉落的电阻,确认阻值
用同等规格的新电阻焊接回原位
检查焊点和周围电路是否有损坏
测试主板是否正常工作
如果不确定,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处理,以避免进一步损坏。
说的全是废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