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G15-5220 LA-L659P 不过内存维修 三白二黄灯

楼主(2024-11-29):
DELL G15-5220 LA-L659P 开机不显,指示灯三白二黄,内存不过。
在内存条上测电压,无电压,测内存5V供电,无电压,测对地阻值0。

打开图纸,找内存+5V_BULK_DRAM的发出电路,找UC68.

找到UC68

找到短路电容,换电容,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发财电容啊 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无内存供电

网友:
发财电容啊 ~~~~

网友:
LA-L659P 图纸

5520 LA-L659P.pdf

网友:
学习了,发财小电容出现,

网友:
外星人同款模具g15

网友:
666直接了当

网友:
又发财了

网友:
这就完了?啥意思 通病?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B,谢谢分享经验。

网友A:
这型号用12代快过保了,修得不多,遇过报2黄7白的

网友B:
绿波电龙出现了

网友:
是G15-5520

,改一下标题吧,要不不好找

网友:
貌似电容都烧变色了

网友:
小电容短路最爽了

网友:
供电短路...

网友:
找问题迅速准确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绿波电龙出现了

确定是   绿波电龙     我感觉是  2.5V 带电的一条龙

网友:
能天天这样修也不至于掉头发

网友:
D5的内存啊,修过几款戴尔的和外星人都是一样的磨具

网友:
发才电容哦,厉害

网友:
大佬技术666

网友:
好东西 感谢分享您 刚好要用到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也是烧出来的吧?

网友:
前几天碰到过。学习了

网友:
现在板的资料越少了,维修起来要花更多的时间

网友:
这个好 有用的经验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内存怎么就一个供电

网友:
都是怎么找到坏电容的,太厉害了。

网友:
这种短不带自保吗

网友:
这款转换芯片爱坏

网友(2025-01-09):
看来是通病哟

网友:
这个机必须要电池开机吗?遇到一台不充电,拔掉电池,就不开机了。再装上电池也不开机。

网友(2025-03-25):
引用 网友A:
这型号用12代快过保了,修得不多,遇过报2黄7白的

你的问题解决没 遇到同款机器。。

网友(2025-04-30):
今天收到一台同型号机子,同个毛病,但坏的地方也是那几个无极性电容穿了位置不一样而已,还有就是UC68芯片烧了个洞,请教一下在没这芯片情况下能应急修复吗?

网友:
学到了 感谢感谢

网友:
我怎么今天才刷到,前几天遇到了,没解决

网友(2025-06-27):
有这个型号图纸吗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 我也遇到几个了都

网友:
五代内存没有5V或者5V短路 都是附近的四个电容中的一个 个头比较大的四个其中的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