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神,芯片丝印ML=8M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24-11-29):
b660m主板,Vccin_aux电源控制芯片坏,丝印ML=8M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,恳请赐教

网友:
丝印的资料不好查,厉害!

网友A:
敢问2楼的大师是在哪里查的?可否告知!

鑫制造可以查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敢问2楼的大师是在哪里查的?可否告知!

鑫制造可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