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YOGA 14S 为什么老是1.8V短路

楼主(2024-11-29):
上次碰到一个二修 TYPC 芯片处进水 1.8V 为0  烧鸡CPU 坏 。这次又一台 一点点进水 也是1.8V 为0  屏线处也烧了

网友:
进水的不一定都烧啥

网友:
进水 想怎么烧 就怎么烧   3V后级短路了吧  1.8V 也会烧  CPU内部 短路了, 就像英特尔的 南桥一样 1.05V 和3.3V 对地 就是南桥 问题!

网友:
能修进水的都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