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 5510 VCCPRIM_1P8 这个电压是内部产生还是外部提供的,来源哪里?
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,下载分大于3可以抢楼

楼主(2024-11-29):
DELL 15 5510      VCCPRIM_1P8 这个电压是内部产生还是外部提供的,来源哪里?

ell 5410 板号:213110-1 213109-1 213108-1 203067-1 203066-1 这几个板号基本通用.zip

图纸+点位+软件

网友:
PU5301产生的,受控SIO_SLP_SUS#,待机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电路图由PU5301产生

EC换了一个

网友B:
EC换了只有0.5v,之前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换了只有0.5v,之前没有电压

按时序查DSW_PWROK是否正常,SLP_SUS 信号是CPU发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