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主板核显输出问题的问题。

楼主(2024-11-29):
起因是,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无显示输出。远程桌面能看到核显驱动正常。后又发现主板接上VGA接口能正常输出,只是DP和HDMI接口没输出。
这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啊?
桌面
HDMI接口
主板
原因

网友:
查下HPD信号

网友:
先软后硬的原则,先刷BIOS,再查硬件。

网友:
量量hdmi接口的5v供电有吗

网友:
接触不良,显示器数据线,bios设置,主板接口及相应电路有故障。

网友:
楼上的各位大师都说得很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