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A-K321P主板 UT3 BIOS

楼主(2024-11-29):
机器烧了一堆芯片,换后不升压,在版号LA-K052P主板拆此芯片装上升压正常,但识别不了硬盘,刷好几个BIOS不行,不知道此BIOS有没影响,有修此板的希望能备份出来,谢谢了!11代i5集显板号LA-K321P主板 。有遇到此机器不认别硬盘的麻烦分享一下经验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是升压的吧 和硬盘关系不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升压的吧 和硬盘关系不大吧

按说没关系,这板子修的多,这芯片坏还第一次,第一次修出来不识别硬盘,所 以想验证一下!

网友B:
量一下UC5的阻值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一下UC5的阻值有惊喜

谢谢你的指点,UC5之前换过新的,转换电压正常,1和5脚
+1.05VO_OUT_FET对地阻值3.5欧不会U挂了吧!

网友(2025-02-28):
ut3 程序你找到了吗?给我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