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820G3

楼主(2024-11-29):
HP820 G3
笔记本
大小写键指示灯闪烁5下风扇狂转屏幕不亮,请各位维修大佬指教是哪里的问题。
笔记本
风扇狂转
问题

网友:
BIOS放电试试,

网友:
刷了两个BIOS还是老样子,待机0.002开机大小写灯闪烁5下风扇狂转时电流0.180。

网友:
不安装内存条的电流0.14V时还是风扇狂转。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