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请教大佬们,笔记本gpu供电mos区域正常多少度呢

楼主(2024-11-29):
请教下大家,gpu高负荷运作时候,供电区域有多少度呢。最近换了个笔记本机革的极光x,就试了下热成像,玩游戏时候测的,显卡供电mos附近缝里面,有90度,这时候监控软件现实显卡核心才80度,供电居然90度,这还是打开后盖时候的温度….不知道其他笔记本这边有多少度的

网友A:
对了,显卡供电mos管是万国的这个mos,应该是55a电流的

网友B:
不知道,啥牌子的手机啊,热成像好用不,我有个卡特的热成像,唉,首先成像就会有跟实际有偏移,然后干扰也很多,比如某些金属反光的东西,而且刷新有时候也不稳定,有时候刷新一下直接全是-40度。
属于勉强能用,需要非常仔细的反复成像观看,才能定位到故障发热点。
不知道手持的那种专用的热成像稳定好用不,有需要以后再买一个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,啥牌子的手机啊,热成像好用不,我有个卡特的热成像,唉,首先成像就会有跟实际有偏移,然后干扰也 ...

海康的4117热成像头改插手机的,爱好者普通用用还行,专业维修用的话就不知道够不够用了,使用觉得应该还算准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,啥牌子的手机啊,热成像好用不,我有个卡特的热成像,唉,首先成像就会有跟实际有偏移,然后干扰也 ...

感觉如果温差不明显时,都不好用,如果有大温度反差,艾睿T2S+看可以,海康的H21PRO也不好,买了又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海康的4117热成像头改插手机的,爱好者普通用用还行,专业维修用的话就不知道够不够用了,使用觉得应该还 ...

好的,谢谢,有空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如果温差不明显时,都不好用,如果有大温度反差,艾睿T2S+看可以,海康的H21PRO也不好,买了又退了

这样啊,我还以为我的这个卡特不太行,看来这种一般的热成像大概都差不多。感谢告知。省了我许多事。

网友:
应该正常吧

网友:
我的热成像也是有位置偏差和温度偏差,uti的,估计还得是高端的才行

网友:
1 热成像不一定准确,尤其是手机外插模块的。
2 显卡核心供电MOS管热正常,尤其是在大电流的时候,70-80度之间很常见。

网友D:
这热成像啥价格,好想买个。又怕吃灰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啥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热成像啥价格,好想买个。又怕吃灰

只用来烧机的话,4117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,显卡供电mos管是万国的这个mos,应该是55a电流的

Alpha and Omega Semiconductor  万代不是万国

网友:
喜欢看你们聊天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