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电脑求升级方案

楼主(2024-11-29):
我想的是换个cpu几十元,加个固态硬盘100以内,内存插槽还有一个空的再加个4g(5元左右),这样折腾一番是不是又可以再战几年。了解的e31230最有性价比50-60元,不知道需不需要升级bios。

网友A:
兄弟,这个不建议升了,扔了吧,讲真 升级这个太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这个不建议升了,扔了吧,讲真 升级这个太亏了

那就用着吧,我觉得也没必要了,就是平时多任务的时候cpu会90多,只是想换个cpu可以么?不玩游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就用着吧,我觉得也没必要了,就是平时多任务的时候cpu会90多,只是想换个cpu可以么?不玩游戏

用e3是要用魔改bios,要刷bios的。建议换b85+i3 4170套装,X鱼价格是100以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e3是要用魔改bios,要刷bios的。建议换b85+i3 4170套装,X鱼价格是100以内。

那就不折腾了,改天加个固态算了。换主板成了大手术了

网友D:
犯不上折腾了,换E3还得改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犯不上折腾了,换E3还得改bios

好的,谢谢了,主要是BIOS的文件都不好找了,另外还怕刷费了。。50内加个固态算了。

网友:
配置太低了

网友:
看个网页,逛个论坛,足够了

网友E:
我走过了你想走的路,折腾到最后还是买了新的整机14600KF+B760m D5主板,暂时不用担心性能了……你升级的钱完全可以打到新主机上,旧机二手出掉回点血吧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走过了你想走的路,折腾到最后还是买了新的整机14600KF+B760m D5主板,暂时不用担心性能了……你升级的钱完全可以打到新主机上,旧机二手出掉回点血吧……

cpu换了e31230,提升一般,下一步换个固态,先这么用着吧。不玩游戏办公很流畅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换了e31230,提升一般,下一步换个固态,先这么用着吧。不玩游戏办公很流畅了。

网友:
能识别就不用更新BIOS,识别不了才需要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