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不知名星B85I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4-11-29):
自用了10年的B85I突然间点不亮了,维修一下,先插查待机供电有没有。一查发现3VSB没有产生,看点位图得知由ATX5VSB经U6转换而来,万用表挫第二引脚3VSB EN是低电平,没有信号,顺着线路查到信号被io的88脚控制,应该是缺少条件导致输出高电平,翻看io手册,发现看了个寂寞。然后网上查找相关关键词搜索到,88引脚被89号引脚控制,89没有收到信号,88脚就会输出高电平,从而控制mos管吧3vsb en拉低。89引脚经0欧电阻连到南桥去了,原来是蓝桥没给信号,好家伙,看来蓝桥又缺信号。正在毫无头绪之际,拿着万用表到处乱挫,发现清coms的引脚电压只有1.2V,但是量小电池和3VA都是有3伏以上的,有东西把电压拉低了,再次测量确认一下有没有量错,发现又变成了2.8V了,过了会又变成了0.17V,真的有元件拉低电压了,导致RTCRST#被拉低。
连着RTCRST#的东西也不多,只有蓝桥、一个电容C231、和背后的重置bios按钮。难道是按钮短路了?拆掉后依然,剩下蓝桥跟电容二选一,还是先拆到电容吧。拆掉之后立马恢复到3.2v。
开机,可以点亮了,又试着静置一段时间反复开机,没问题,故障解决。就是JBAT旁边的小电容漏电引起的点不亮。

网友:
好!分享经验是美德,学习了 感谢楼主 !

网友:
这都是经验呀,谢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分享经验是美德

网友A:
能分享下点位图吗?论坛只有电路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分享下点位图吗?论坛只有电路图。

v星的好像不让发,我给你网址自己下吧,注册一下就行
https://www.badcaps.net/forum/troubleshooting-hardware-devices-and-electronics-theory/troubleshooting-desktop-motherboards-graphics-cards-and-pc-peripherals/bios-schematic-requests/98587-ms-7851-rev1-1-boardview-cad

网友C:
楼主来自湖南省佛山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来自湖南省佛山市?

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星的好像不让发,我给你网址自己下吧,注册一下就行
https://www.badcaps.net/forum/troubleshooting-hardware-devices-and-electronics-theory/troubleshooting-desktop-motherboards-graphics-cards-and-pc-peripherals/bios-schematic-requests/98587-ms-7851-rev1-1-boardview-cad

要fan qiang 吗?

网友:
分析很细致,B85I主板电路设计,3VSB

网友:
楼主链接让我又回到这里

网友:
分享经验是美德, 收藏

网友:
有可能需要,外国网站

网友:
估计是板子久了有形变导致的电容漏电

网友(2025-03-07):
引用 网友B:
v星的好像不让发,我给你网址自己下吧,注册一下就行
https://www.badcaps.net/forum/troubleshooting-hardware-devices-and-electronics-theory/troubleshooting-desktop-motherboards-graphics-cards-and-pc-peripherals/bios-schematic-requests/98587-ms-7851-rev1-1-boardview-cad

好东西。好东西。

网友:
自用的板子保养就是好,10年了就只坏了一颗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