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275m7c主机睡眠后唤不醒

楼主(2024-11-29):
飞利蒲27寸曲屏显示器,正常开机使用.    但是主机休眠或睡眠,有时主机重启,都会造成显示器有背光,无图像 ,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,更换主板好了,想请教一下高手,是主板上面哪一块出问题了.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有虚焊,芯片供电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