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 3681 BIOS改ME

楼主(2024-11-30):
DELL VOSTRO 3681  BIOS改ME  开机快,好用的话加个分。

DELL VOSTRO 3681 改ME.rar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个ME是什么版本的?

网友(2025-03-25):
测试开机快,只是不能保存service tag,按机身上的输入保存退出之后 ,,还是工厂模式,,BIOS里S T还是空白,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