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x280 NM-B521不充电 求typec 外挂程序

楼主(2024-11-30):
求助联想x280 NM-B521不充电 求typec 外挂程序
不充电
求助
联想
充电

网友:
这个就是TBT雷电固件的芯片啊。直接把雷电固件(20.22.04.06-N20TF23W)刷进去就可以了,官方网站公开下载的啊。下载后解压就在指定目录,256KB大小的HEX文件就摆在里面
这要跪求啥呢?
另外,这个华邦的ROM芯片很容易坏。刷完了,记得用校验,多点几次校验,确保没问题。否则刷完了不一定上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