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 X1 12298-2 开机一会就掉电

楼主(2024-11-30):
联想      X1   板号:12298-2 开机一会就掉电

目测无维修,无进水,无烧毁等情况,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。

1.接可调电源通电自动触发到0.438左右停止跳变,用万用表测:3VL 5VL 3VCCSW   PWM 3 5V  1.34V 1.05V  VDD15V  CPU 1.79V  全都已经正常产生。
2.测RTCVCC 、RTCRST SRTCRST  LID  PWROK  APWROK  SYS_POWOK  RSMRST#  SLP_S5# SLP_S4# SLP_S3# PLTRST# 都正常。
3.测内存复位电压正常。
4.示波器测试:SMBUS_CLK  SMBUS_DATA 有电压无波形,内存复位无波形,不正常初步估计应该是不检内存问题。
5.准备找个BIOS刷得试一下。
6.如果刷了还不行可能是单U虚焊(集成PCH).

网友:
1.BOIS 程序问题
2. PCH  EC  联想专用芯片  收到异常后强制掉电到待机电流0.005 瞬间又变为0.000.
3.不检内存超时断电。

网友:
对新手帮助很大,谢谢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一台加焊cpu搞定

网友:
BIOS刷了还是一样,应该不BIOS问题。
CPU或内存颗料虚焊可能性更大,这种单U虚焊多。

网友:
我的小米R15,单u,板载内存,内存不过,和你的差不多,除集显无电压,其它正常,内存复位也有电压。只测bios 片选信号,一直自检内存,不掉电

网友:
忘记补充说明一下:
BIOS 脚插电瞬间有波形后就没有了,应该是只读取一次并读取成功,但EC与PCH部份的LPC 总线有持续的数据通讯波形,这个应该也正常,证明EC  PCH模块在持续通信交换数据。

网友:
太难了, 这道题我不会做

网友A:
可以试试温控芯片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温控芯片正常不

对比测试过,SLP_S3#先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温控芯片正常不

请看上面波形

网友:
ACDC_ID 这个信号是0.8V 不知道正常不,
接可调电源,但是用的是联想原装X270的电源头

网友:
学习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盲猜cpu虚了

网友B:
12298没必要折腾,老机器 CPU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298没必要折腾,老机器 CPU通病

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。

网友:
补充波形2:

网友:
初步结论:
经过2天检测:
1.打值
2.测电压
3.刷BIOS
4. 捕获掉电波形
基本判断为CPU虚焊所致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到待机电流0.005然后0.000.

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。

网友:
掉电后,还可以继续触发上电,还是相同时间相同电流掉电。

网友C:
碰到个小米的,不升压,单接电池,或者公共点供电,过一会会关机重启,开机的时间越长,关机的频率越快 ,刚开始可以进系统待一会,后边加载到登录界面就黑屏关机了,板载内存,加焊过一体的pch,cpu,不知道哪的问题,刚开始是cpu供电不正常,修了后开机老自动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碰到个小米的,不升压,单接电池,或者公共点供电,过一会会关机重启,开机的时间越长,关机的频率越快 , ...

是上BGA返修台加焊过CPU吗,还是风枪加焊

网友:
怎么详细阿,真好

网友D:
CPU挂了吧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挂了吧,,,,,,,,,,,,,,

有可能的

网友:
基本确定楼主是来显摆设备示波器的,哈哈哈

网友(2025-02-03):
感觉像中医,猜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