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机,主板B365,上不了网,换网卡后修复

楼主(2024-11-30):
联想启天M28-A104台式机,主板B365上不了网,原来的网卡是RTL8111HN,因手上没有这型号的网卡,后用RTL8111F代换,换后完美修复。
上不了网
台式机
主板
联想

网友:
什么也不用改完美代用吗

网友:
两个型号的网卡芯片管脚定义完全一样?

网友:
基本上不用管后面后缀名的型号一样就行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实践出真知,8111和RT8105E也通用

网友:
不用改电路了吗?

网友:
原机的MAC地址还在吗?

网友A:
不用改原机MAC吗
什么都不用改,直接换直接用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改原机MAC吗
什么都不用改,直接换直接用

网友(2025-02-25):
只要bios不白名单,随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