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15431不出显卡供电

楼主(2024-12-01):
笔记本显卡供电芯片周边图片求一张 本机无图纸掉一电阻不出核心供电

网友A:
谢谢 都找下了  现在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出电压 没有图纸 点位只有相似的 但没有标电阻阻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 都找下了  现在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出电压 没有图纸 点位只有相似的 但没有标电阻阻值

MS-15431 有哪一个点位相似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S-15431 有哪一个点位相似的呢

MS-15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