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1050ti显卡上电顺序。

楼主(2024-12-01):
板上只有5V 3.3V    gpu_V  ddr_V  pci_V 都没电压,这三个上电顺序是什么?先查哪一个。

网友A:
先查下1.8V供电有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查下1.8V供电有没有

有1.8V供电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1.8V供电。。。。。

有1.8V 先查核心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1.8V 先查核心供电

核心是个标着4E=3L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核心是个标着4E=3L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

芯片型号RT8813D

网友:
核心供电才2相供电有点省料

网友:
最好有图纸,这么查就是按个查供电。

网友B:
21脚5V,15脚没电压(不知道这脚是不是电源脚),没EN没PG。 1.8V芯片是up1728Q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21脚5V,15脚没电压(不知道这脚是不是电源脚),没EN没PG。 1.8V芯片是up1728Q

查核心开启脚 EN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核心开启脚 EN

EN和PG都为0V,这个EN是本身产生的还是外来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EN和PG都为0V,这个EN是本身产生的还是外来的?

外部产生的信号给芯片开启核心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部产生的信号给芯片开启核心供电

那按照上电顺序是不是1.8V建立后给的核心EN信号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外部产生的信号给芯片开启核心供电

查了1.8v的up1728Q第9脚PG没有输出,这个PG信号是不是送到核心的EN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查了1.8v的up1728Q第9脚PG没有输出,这个PG信号是不是送到核心的EN?

是的,1.8V PG 和温控相与后送给核心EN....

网友:
静待楼主的好消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1.8V PG 和温控相与后送给核心EN....

眼都看找花了,没图纸难搞,影驰1050ti大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1.8V PG 和温控相与后送给核心EN....

图中的U3找到了5脚没有3.3V,UP1728Q的9脚(PG)上电后对地0欧不知道是自身拉低还是外部拉低

网友:
查到Q33损坏,更换后EN还是被拉低,查到Q32的B极高电平但是图纸不对了没有Q32,不知道后续电路走向,谁有大将图纸?

网友:
已修复~~~~~~~~图中Q33和Q31损坏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