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61ma主板反复上下电

楼主(2024-12-01):
一块联想ih61ma v1.0主板,精英代工的h61h2-lm5 v1.0故障现象是反复上电断电,强制上电测电压cpu没有,看了论坛里的相关案例,也都对不上号,无奈试试把IO8728的71脚南桥发来的SLP3_l脚挑起,这回不断电了,但是测这个脚电压发现一直再0-3V跳动,于是把所有slp3_l关联的后端全部拆下,包括USB管理器,lM324控制端接的开关管,但是电压还是跳。再待机状态下,南桥出来的这个slp3_l电压3.3V很稳定。不知道啥原因了,有高手能解惑吗,图片还不晓得怎么上传。谢谢

网友A:
你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释,因为你根本不按时序修。建议在论坛上找该主板图纸和h61的上电时序,按时序一步一步检查来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释,因为你根本不按时序修。建议在论坛上找该主板图纸和h61的上电时序,按时序一步 ...

好,我再仔细查查看

网友:
你这样没有办法找到问题,得按步骤来。

网友:
确实,最好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