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手机充电头输出电压贬低怎么修,有电路图,望有师傅指点一下

楼主(2024-12-01):
这是一个输出5v左右的充电头,现在输出才4v左右,无法充电,有没师傅指点怎么入手修下,小白学习中

网友:
查下R3 R4电阻

网友A:
调整R3 R4的阻值比,电压会有变化,输出负载太重也会电压偏低

网友:
已把R3和R4拆下,并量得
R3:22.1K,上边标值是35C,查资料35C是22.6K,确定电阻没问题
R4:9.7K,上边标值是96B,查资料是9.76K,确定电阻没问题

2个电阻装回去之后,发现电压提高一点,达到4.3V,用手机尝试充电,发现又可以正常充电了

网友:
非常感谢,拆了量,确定电阻没问题,但是装回去,发现达到4.3v,手机尝试能正常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整R3 R4的阻值比,电压会有变化,输出负载太重也会电压偏低

非常感谢,拆了量,确定电阻没问题,但是装回去,发现达到4.3v,手机尝试能正常充电

网友B:
尝试将原来R4从9.76k换成5.12k(只找到一个0603的5.12K电阻)

发现电压从4.2升到7.1V

可以计算
22.1/9.76=4.2V
22.1/5.12=7.1V

需要5.1V的电压,可以设需要换的电阻为A,那么
4.2X9.76=5.1XA

A=8K
需要找到8K得电阻换上去才行
(其他问题不懂,多亏大侠们得帮忙,只学回反馈电和分压,只能从这儿入手了)

网友:
不错,楼主的分析没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尝试将原来R4从9.76k换成5.12k(只找到一个0603的5.12K电阻)

发现电压从4.2升到7.1V

吧9.76换成8.2K之后,发现电压4.8左右,能正常充电了,可是用了一天之后,发现电压又降到4v左右,无法充电,发现电路图中的c5有鼓包现象,于是找到一样的电容换上去10v 1000uf的电压等值换上,发现电压一下升到5.8v,把8.2k电阻换回原来的9.76K,发现电压终于正常5.1v了。

最终问题解决了,就是这个C5电容鼓包导致,换个等值的解决了

网友C:
这种难道不都是先换输出电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难道不都是先换输出电容吗

小白不懂,谢谢指点,电容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是微略鼓包,没发现到,第二次的时候可能是鼓包大点才发现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