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翔升h81d-m.2

楼主(2024-12-01):
该主板开机掉电,不是秒掉,而是蜂鸣器响了之后才掉,然后无线重复上电掉电。以为是桥虚焊,结果加焊了还是掉,以为是BIOS问题,刷了官方的还是不行,cpu供电,复位都出来了的,没找到该板子点位,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!attach://

故障视频

网友:
CPU也尝试更换过

网友:
这种牌子的主板没有点位图和图纸的

网友:
附件的MP4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这个得盲修了,查各个芯片的型号,尤其是CPU附近的,再查电压产生的条件,查相关的元器件的好坏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主板确实比较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