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出 +3VALW ,哪位大侠指点一下

楼主(2024-12-01):
这个板子不出+3VALW,断开PJ303 后,有+3VALW_P ,测试+3VALW对地阻值1K左右,应该没有短路,PJ303外接3V,电流0.15A,
求解,感谢!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后面有短路,看看3V后级转换对地有没有异常 现在的新机器待机都很低,烧机0.15太大了

网友:
后级短路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后面有短路,看看3V后级转换对地有没有异常 现在的新机器待机都很低,烧机0.15太大了

0.15我一直以为很小,原来就是有短路了呀,感谢,我逐个查一下后级

网友:
待机0.15,这时候用热成像 一扫就知道哪个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