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下usb两根信号线对地短路可以判断桥坏吗?

楼主(2024-12-01):
手上有个z270的板子,好像是桥坏了,桥供电也短路

网友:
两个都短路已经能判断桥挂了

网友:
可以判断桥坏了,再量一下桥上的电容就更准确了

网友:
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,移除ESD保护芯片,依旧短路,换桥好了

网友:
可以判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