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E跑码完后掉电

楼主(2024-12-01):
一块华硕B85M-E R1.02,跑码完后掉电,只显示LOGO。检查各路电压值正常,偶然发现RTC电路中的SR18阻值变大,更换后故障依旧。检查CPU供电各相的上下管G极电压正常,频率设定电阻正常。怀疑某个电压开机时正常,后变得不正常,导致掉电。于是从内存电压开始,逐个测量到掉电时的电压,终于发现桥电压刚开机时是1.5V,后不断变小,变到0.8V时,掉电。该电压由PU18(RT9025)产生,测量其周边的阻容,没发现异常,怀疑PU18坏了。手头没有该IC,试用RT9018B替代,成功亮机。亮机后测试发现其中一个USB连接不了鼠标,更换小六脚后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厉害,有一块板跟这个故障很像

网友:
楼主维修功底了得

网友:
小六脚一般我都取掉的

网友:
厉害,这个绕了好几圈,能修好真是不容易呀。

网友:
开机掉电维修,不容易,楼主思路清晰。

网友A:
这不算掉电吧,死机卡LOGo,一般会考虑刷bios ,不会想到电压,你厉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不算掉电吧,死机卡LOGo,一般会考虑刷bios ,不会想到电压,你厉害

他字面表达写得不清楚,我个人理解他所写的是:能正常跑码亮机,但是亮机刚显示logo就掉电了。

网友:
厉害厉害,掉电最麻烦的

网友:
这不应该是八脚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字面表达写得不清楚,我个人理解他所写的是:能正常跑码亮机,但是亮机刚显示logo就掉电了。

你说得对,是我没表达清楚。

网友:
多学习一些经验总是有好处的,艺多不压身,谢谢分享!

网友:
开机掉电维修,不容易,我不想想这个几千

网友:
这个圈绕的挺大呀。

网友:
技术理论好,不过这板子不值钱了

网友:
小六脚可以弄掉也没事,6脚拉低

网友:
可以可以,基础功底好

网友:
厉害,我通常就是把小管子拆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