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板号BM5120 v12淘购BIOS

楼主(2024-12-02):
板号BM5120 v12淘购

板号BM5120 v12淘购.zip

网友:
谢谢,正好在换桥

网友(2025-01-14):
不显示看看能不能成功

网友(2025-02-21):
小米RMG2104-AJ笔记本,板号:BM5120_V1.2........故障现象:插电0.007,开机2.186不亮不显示没有图像,测全板供电发现没有1.2V内存供电是由RT8231AG提供,更换一片全新上去插电1.348屏幕亮了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。。。。二极管档测电压电阻发上来参考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