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前的宏基本遇到的奇怪 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24-12-02):
前几天心血来潮把多年前的老物件宏基4560G翻出来,发现开不了机了,然后一路在论坛学习,测试EC(KB3936)电源管理芯片(RT8239CZQW)的LDO输出的3V和5V正常但是9脚的3D3V_PWR只有1.08V, 17脚的5V_PWR没有电压,后面外挂一个5V电压接入到5V_PWR一切正常只要多触发一下5V—PWR就输出正常了,然后撤掉外挂的电压,只要不断开19V外接的电源无论怎么开关机和重启都一切正常,望各位大侠讨论一下到底哪里的问题?BIOS也刷过了

网友A:
很简单的问题 。。。。。。负载带载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的问题 。。。。。。负载带载差

但是去掉外挂的电源一直正常,不管怎么开关机一样

网友B:
是个人才,3V5V电容都给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个人才,3V5V电容都给换了

没换过电容啊,只是焊过线测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