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大早上起来捡漏一台Y7000P 2020

楼主(2024-12-02):
板号: NM-C921 REV多少忘记了,已经装起来了故障表现:黑屏,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

早上来上班,发现这台待修,看故障表现,心里有点烦,目前待的店有点外行,很多测试工具没有,万一屏幕坏的搞半天不是浪费时间么。
耐着性子拆机,裸板上电0.8a,一看电流,直觉告诉我显卡供电没出来,万用表一打果然。
楼主没有发帖的习惯,所以修的时候都没拍照,修完了才补的照,大家将就着看吧。
测量显卡主控条件,发现这个二级五伏供电的电压没有,图片不知道怎么放大,将就着看

断电,放公共点电,打阻抗,0.02已经短路,断电阻,排除主控

根据点位,找了个结实的点,烧机,二级电压转换芯片发烫,更换,测量四角关键电压阻抗,正常,再次上电,显卡两路核心供电电感前端已有正常波形 ,
装机测试,正常亮机

网友A:
前后从拆机到装机测试40分钟解决,给某个大哥证明下我没那么菜,虽然只是个小故障

网友B:
你这美波不上传看一下呀

网友:
这个芯片以前也遇到过,但总体来说不容易坏

网友:
逻辑清晰...

网友C:
这个收500应该不成问题吧?

网友:
高手,快速定位维修,学习了

网友:
定位准,下手狠,上来先烧机

网友(点评):
都短了不烧鸡还愣着干嘛呢?

网友:
同样问题修过

网友:
快速确定故障点,高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后从拆机到装机测试40分钟解决,给某个大哥证明下我没那么菜,虽然只是个小故障

你向全网证明了你不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收500应该不成问题吧?

同行150,没修头

GQH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美波不上传看一下呀

没有发帖的习惯,都没拍

网友:
这个我为啥碰到的都是显卡坏了,运气不好。

网友:
NM-C921 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后从拆机到装机测试40分钟解决,给某个大哥证明下我没那么菜,虽然只是个小故障

说实话  也就是问题找到了才是小故障  找不到的估计要干显卡了  所以还是技术好

网友D:
转换管烧顺便检查下键盘背光排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转换管烧顺便检查下键盘背光排线

那个大哥也跟我这么说了,主要修裸板多,整机经验少,小故障,以后发点有难度的

网友E:
这个位置的二级转换  不止你这一个了

网友F:
35v转换 一般是键盘背光排线短路造成的 还是检查下键盘背光排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35v转换 一般是键盘背光排线短路造成的 还是检查下键盘背光排线吧

嗯,那个老哥跟我说过了,一直修裸板的,整机经验确实少,这个芯片坏的多,但一般只是不工作,这个短路刚开始我也觉得后极有问题,后面又检查过了没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位置的二级转换  不止你这一个了

第一次修这故障,这个机器我都很少摸

网友:
维修快速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烧了?你风扇是不是坏了短路了 ,或者清灰导致

网友:
666啊大佬,学习

网友:
都是高手呀,这样就修好了,厉害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经验丰富

网友:
高手,快速定位维修。真好

网友:
不错,又学到一个知识,感谢楼主!

网友:
管他呢  菜就菜  优秀的我就学习  能赚钱的知识就多学

网友:
高手,简洁明了

网友:
兄嘚,换个老板

网友:
理论知识挺好,高手

网友:
这机器算是通病了。会返修。直接5V直连可以根治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下次碰到了试下。

网友:
操作很犀利

网友:
同样的故障点我修完显卡才发现供电没有,好在显卡一次性搞定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收500应该不成问题吧?

上海现在都是150了,我都在上海待一年了,现在生意淡的要死

网友:
拯救者的黑胶真让人头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上海现在都是150了,我都在上海待一年了,现在生意淡的要死

那真是太少了,

网友:
给力的大佬啊

网友H:
郑州同行60.不修换一家。还是机吧二修,三修,进水,都是难搞的。

网友I:
同行反手报500不成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郑州同行60.不修换一家。还是机吧二修,三修,进水,都是难搞的。

直接骂杀币同行,厂里修都没这么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同行反手报500不成问题

见过杀币的,吃相难看,芯片都定好了,单子飞了

网友:
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,,,,,,,

网友J:
厉害啊 关键手里还有芯片!

网友K:
通病来的,严重的芯片下面直接烧了个小洞,你确定大小写灯,未修复之前,开机后可以亮灭切换么

网友:
这钱赚的舒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通病来的,严重的芯片下面直接烧了个小洞,你确定大小写灯,未修复之前,开机后可以亮灭切换么

确定的,正常,我就是靠大小写等有反应判断不显示的

,而且老哥我年初找工作的时候加过你,那时候我还是个初学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厉害啊 关键手里还有芯片!

这芯片料板上很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