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nspiron N4030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是哪个?

楼主(2024-12-02):
求助:
DELL Inspiron N4030以前是独立显卡BGA维修过,但没用一年就出现花屏后关机,再启动按电源键只有一声蜂鸣声,屏幕不亮。由于CPU包含集成显卡,想拆除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元件。本人是菜鸟,请各位大神帮助确认下哪个元件是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,见附图,谢谢哈

网友A:
没得搞,一代的处理器搞不了集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得搞,一代的处理器搞不了集显

你的意思是Intel 奔腾双核 P6200在2010年出产的时候是没有自带集成显卡的?

网友:
摘掉显卡,不就行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