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满足哪些条件 才会出 S5_ON 和 MAINON

楼主(2024-12-02):
现在是不开机,有3.3v 、5v ,待机电流 0.0102,请问满足哪些条件 才会出 S5_ON 和 MAINON,现在11脚 VCC +3V为低电平,看图好像需要MAINON来开启,请教检修思路,

网友:
打值看看短路,拆EC看看电压恢复没有

网友A:
什么机器的?板号?有3 5V了 S5_ON应该是有了的,现在机器应该是按不触发来修

网友:
兄弟到迅维培训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机器的?板号?有3 5V了 S5_ON应该是有了的,现在机器应该是按不触发来修

3mb8e0 ,谢谢

网友B:
换EC后可以触发了,+3v、1.05、1.5、1.8等都出来了,现在是加电7、8秒后断电,触发后电流就是1.07、1.08、1.09、1.10 一般能跑到1.20就掉电了。
求指点一下,

网友C:
板号啥都没不好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EC后可以触发了,+3v、1.05、1.5、1.8等都出来了,现在是加电7、8秒后断电,触发后电流就是1.07、1.08、1 ...

按这说法CPU都没复位吧。

网友:
首先看保护隔离  待机电压

网友:
看上电时序

网友:
这种问题用示波器修,万用表不准,有可能后级短路,信号出来一瞬间就保护了,万用表测就是没有的,会误判导致走很多弯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号啥都没不好分析

板号 3mb8e0

网友:
板号 3mb8e0 ,断开CPUmos管VIN ,PL11和PL12 后 不掉电,换了所有MOS管 、ISL6266A,故障依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