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大家关于3050芯片bga晶体特别容易裂的问题

楼主(2024-12-02):
本人重植 3050和3050ti这种基板薄的芯片特别容易裂晶体,通常发生在托平焊盘或者把锡拖平了清洗焊盘的时候,不知大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,像2060 3060这种就基本不会裂,有什么注意事项么
芯片
注意事项
问题

网友:
明显你烙铁温度太高了 如果你那边室温低你可以买个修手机的那种蓝色加热垫开100多度再把芯片放上面拖就可以把烙铁温度开低